请帮忙找一颗450用的破螺丝

楼主(2010-09-08):
你说郁闷不?  炸机炸了颗螺丝,因为这颗破螺丝断在中联里面所以要换中联;

还因为这螺丝没有单卖的所以连那个框框也要一起换.

谁知道哪家能买到这个螺丝请告诉我一声,谢谢了!,

楼主:
晕啊,螺丝被字给档了,再发个图

网友A:
这个螺丝是不是上在轴承上,要是的话,随便找个螺丝就可以了我刚给我的SPROT平衡杆固定座换上螺丝原来的打滑了

网友:
这个平衡杆固定座如果是原装牙膏的就贵了!
我也报费一个了!

网友:
M2 X 5.5 mm 的轴套螺丝。
不知道能不能用普通的螺丝代替(整个螺丝都有丝)?

网友B:
那是铜套的低级版 建议LZ直接买一对法兰轴承将铜套和螺丝都丢掉 以后就用普通螺丝和轴承  更顺滑

网友:
这个螺丝ALZ有单卖的哦。。M2*5。5轴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铜套的低级版 建议LZ直接买一对法兰轴承将铜套和螺丝都丢掉 以后就用普通螺丝和轴承  更顺滑

不知道有无具体规格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丝是不是上在轴承上,要是的话,随便找个螺丝就可以了我刚给我的SPROT平衡杆固定座换上螺丝原来的打滑了

随便找不行的,因为它的头部要特别粗

网友:
M2*5。5轴套螺丝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M2 X 5.5 mm 的“半圆头轴套螺丝”。
用普通的圆头/杯头螺丝的话,恐怕螺丝头会干涉SF控制摇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