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和MD922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9-09):
GY520的设置里有项
舵机
类型的选项,Digital 1520μS Servo和Digital 760μS Servo。请问MD922舵机应该选那项才对呢。先谢谢了。

网友A:
1520 520都用得起还用什么922

网友B:
选Digital 1520μS Servo

网友C:
肯定是宽频不是窄频撒 GY520+MD922垃圾搭配方法

网友D:
760μS的超窄脉冲,好像只有几种舵机能用吧,反正MD992肯定不在能用之列。

网友E:
选DIGITAL 1520US SERVO吧, 760US MD的受不了
LZ MD922用起来锁尾使用效果好么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JJ还在调教中,还没飞。

网友F:
楼主对自己下手再狠一点点,买个9257吧。

网友G:
高低搭配,,落差太大。。

网友A:
四川绵阳

网友H(2012-04-07):
我也是这个配置,LZ现在飞得怎么样

网友I:
GY520+MD922垃圾搭配方法

网友J:
楼主糟蹋陀螺仪了

网友J:
8910A+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