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爱学习,还是桨配电机的难题

楼主(2010-09-09):
计划中的运-8飞机,像真的话想用4叶桨,看到了HY 的 1021桨 4叶的,不知配什么电机,飞机重量约在3kg,翼展1.8米。4台电机。

如果电机不变,2叶桨用1147的话,我想三叶桨应该用0947的就可以了,那么四叶桨是不是用更小桨径和更小的桨矩的就可以了。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否,此外,桨矩究竟对电机的影响在哪里,是需要更大的扭矩吗?

那么3S 电池2217电机900KV 的 能否用0960的三叶桨和 1021的4叶桨呢?

论坛里的关于螺旋桨的帖子都看遍了,还是晕晕的。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不懂的路过帮顶:loveliness:

网友:
四叶桨的负载非常大,接近两叶桨的两倍。具体如何配置我没经验,也不敢乱说,不过非耐新上市那个类似AX滑翔机的后推滑翔机,标配6×4的四叶桨,只用kV1150的电机。这说明6×4的四叶桨负载和9050两叶桨处于同一个档次。所以,1021四叶桨在3S电池电压下,似乎应该配kV值在600以下的电机。

楼主:
谢谢,在线等了一个上午,终于有明白人说话了,600一下的电机体积很大了吧,我想,,,,用像真的 P51的电机和桨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在线等了一个上午,终于有明白人说话了,600一下的电机体积很大了吧,我想,,,,用像真的 P51的电机和桨应该可以吧。

那架大P-51就是用的10寸四叶桨配合kV500多的低转速大型外转子电机,不过电池是用的4S。你的飞机这样大,还是四发动力,建议电池至少用6S吧,用kV300~360左右的电机,不然电流会很大,对设备要求提高了。

楼主:
楼上是可以呢,可以呢,还是可以呢。

以下是艾特大P51的桨

此外还有一种桨 不知道是怎么安装的

有些个头小的电机也有KV 值比较低的,哪他和个头大的KV 值低在转速和扭矩上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架大P-51就是用的10寸四叶桨配合kV500多的低转速大型外转子电机,不过电池是用的4S。你的飞机这样大,还是四发动力,建议电池至少用6S吧,用kV300~360左右的电机,不然电流会很大,对设备要求提高了。

我准备一个电机一个电池&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是可以呢,可以呢,还是可以呢。

以下是艾特大P51的桨

此外还有一种桨 不知道是怎么安装的

http://img01.taobaocdn.com/bao/uploaded ...

我说的菲摩斯大P-51的桨是底下那种。同样KV值,小电机的扭矩肯定不如大电机,带桨以后的转速也肯定比大电机低,输出功率小。用多大电机还是取决于你的飞机翼展多大,整备重量有多大。这类大型运输机推重比需要有0.6以上会比较好飞,假如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可以控制在3kg,那么就至少需要1.8~2kg的地面拉力。4发,确实只要2212或者C28-30这个级别的电机就可以实现了。不过这个级别的电机貌似最低只能找到kV750的,再低可能就需要按四轴飞行器上用的来定制了。所以没必要用这么大的四叶桨,用GWS的HD8040x3或者HD9050x3正反转三叶桨已经足够了。电机kV值选择850~950这个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一个电机一个电池&电调

各个电池的平衡程度和放电曲线不尽相同,这样很难保证各发动机输出的动力均衡程度。最好还是把4个电调并联起来用一组电池供电。用我上面说的配置,电池可以用3S 5200mAH,巡航飞行时间可以保证1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电池的平衡程度和放电曲线不尽相同,这样很难保证各发动机输出的动力均衡程度。最好还是把4个电调并联起来用一组电池供电。用我上面说的配置,电池可以用3S 5200mAH,巡航飞行时间可以保证10分钟以上。

2217的电机,4个电调并联用一块电池,那电池放电率至少要40C以上吧,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7的电机,4个电调并联用一块电池,那电池放电率至少要40C以上吧,不知对否?

这个不是靠猜的。假如你用2217 950rpm/V电机,9050三叶桨,单发地面满油门电流应该在15A左右。四发一共需要从电池取60A电流。如果电池是用5200mAH的,而且容量不虚标,只要10C就差不多可以满足要求了,因为你基本不会推全油,而且空中的电流比地面小。

楼主:
非常感谢Ls的解答,4个电机同时工作,如果需要电流是60A的话,5200mAh10C的电池的确是差不多,或者说3000mAh20C的电池也能用只不过时间短些,放电率的指标和容量接合起来才能准确放映电池的能力。我明白了,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