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6s飞行前调试怎么调,注意哪些

楼主(2010-09-09):
机子和控都要怎么调试

网友A:
平衡仪
十字盘平衡.
尾舵
大桨!
没玩过小鸡!
楼下继续...

网友B:
不用调!出厂都已经调试好的。最多在控上设点微调就OK!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C:
练了模拟器没?

网友D:
飞下看看简单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