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奇想,帆船加上升副翼(装好,上图咯```````)

楼主(2010-09-09):
我自己也有学习固定翼飞行,又看了一下版面里的快速三体帆船,感觉道理都是差不多,自己玩的是水上飞机,因为有尾翼才会离开水面飞到天空,三体帆船也是因为下面有一片上升板才会令船体离开水面减少水的阻力告诉前进,那么,帆船船体吃水越深,速度就越慢,吃水越少,速度越快。
那么能不能这样想一下,在配重的连接板上加一片类似飞翼的片状物体,使帆船在行走时稍微向上,这样一来可以减少船体吃水深度,加速船的行使。
请大家探讨一下,这样可行不?
至于是否活动的,我个人觉得可以做成可调节的最好。正在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你既然想到了就要试一试!

 想法对不对,试过实践一下就知道自己的设想对不对了。如果不行,那么就再重新想过。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考虑过稳定性吗?

网友:
参考一下水翼艇

楼主:
今晚去看了一下翻新情况,刚好只做了下面,还没做上船板的喷漆,拿回来,改上升翼!哈哈``````正在制作中,稍后有图片

楼主:
不会说,上图最实际`````````

楼主:
继续继续`````````````

楼主:
自己用的是三通车控,用第三通道作为提升上升板的控制,通过一条管子直接控制上升翼的动作,在慢速时,就放水平上升翼,当风力较大时,动作上升翼向上,使船身稍微向上,减少船身吃水力,使船更迅速向前.
考虑到可能会比较吃力,所以选用了自己有的东西,双层敷铜版,中间用一铜套(车用的圆套)管在中间,上升翼再加两片90度角的片子(其实有啥用我实在不清楚,感觉有比无好看,就加上去了).
呵呵.请大家指点一下,估计船要在中秋才能完成,因为桅杆打算用单支不锈钢整条过.

网友A:
把船抬起的同时好像也是一种阻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船抬起的同时好像也是一种阻力呢?

的确是,不过考虑到利大与弊。同时可以控制上升角度,如果角度在3-6度之间,可能是好事,当然不能像飞机那样一抬头就十几二十度的,凯旋800估计怎么大风也没飞机快吧````呵呵````

网友:
帆船的姿态很少有水平,当倾斜时上升翼就变转弯翼了吧?
倾斜时,某侧翼端,甚至1/4翼面可能会出水吧?是否翼面太高了点?
另外操纵者难以察觉的俯仰,上升翼是如何及时调整翼面从而保持一直上升状态的呢?
建议楼主去装个陀螺仪吧,敏感度调高。
创意不错!
赞!

网友:
有想法,支持楼主迪哎歪。

网友:
见过稳向板加装舵片的,还真第一次看见稳向板加水翼
比如左舷逆风,船体右倾,水翼有角度,需要调整舵的幅度能大去上抢

网友:
楼主的船根据下水还没有挂过水草吧,那天试试

但支持楼主的实干精神

楼主:
回楼上的,一般我们这边的湖都是很大浪的,我只去小湖放船,另外,水草在我们这边会按季节和地方生长,估计我不会去那些地方放的,呵呵````````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帆船速度和吃水深度没有直接的关系,各种阻力才是关键,比如形态阻力,涡流阻力,压差阻力,表面磨擦阻力等.如果各种阻力不变那吃水深浅应该不是问题.祝你成功吧.好运.

楼主:
听楼上一说,感觉就应该把油漆烤得更漂亮一点,每次出船都应该涂点蜡,估计这样会更减少水对船身的阻力,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
凯旋800?想法不错 但是这个不行的 肯定悲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搽芝麻油,既滑流又可以吸引的活的潜艇

网友:
有创意,支持!俺正准备试验下水下摄影呢,准备把设备装在压铅上

网友:
看看这个升降舵,和你想法一致吧

网友:
不错,以前的全国比赛里还真有涂蜡的,蜡层要薄平不然就适得其反了,油漆那就更不用说都是照出人影的几乎能和镜子比了。烧钱吧。呵

网友:
这个水翼必须是速度很快的时候才起效果吧,帆船速度够?

楼主:
我个人觉得效果是有,虽然是用在凯旋800的船身上,但也不至于会造成悲剧。因为船行速度不快,顶多就20公里/小时(我不会算节数,抱歉)。相对来说,上升角度不大的情况下(几度),不但不会造成阻力,反而会形成上升形式。毕竟自己的凯旋800全部设备加在一起已经达到2350克了,呵呵,严重超重。不过,当尝试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请尽快下水测试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个什么
要是管用
贾师长 的仓库早就有了
是不老贾

个人爱好不能与商品化相提并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总不能强加于人吧?呵呵,兄弟,你此言差也```````````

网友D:
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意义吗?

也是相对的人来说了,对我来说很有意义,起码自己试过亲手做过`````其他人嘛``````这就看喜欢咯`````呵呵```````

网友:
压铅就是为了降低帆船重心防止倾覆,用升降舵抬高重心船将不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我觉得也是,不知LZ试验结果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个什么
要是管用
贾师长 的仓库早就有了
是不老贾

你Y就知道得瑟

网友:
楼上这次拍错地方啦  叫人家师长,你是哪个旅的?

网友:
测试了吗? 效果如何啊?

网友(2010-10-14):
船会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