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D210卡盘法兰问题

楼主(2010-09-09):
新手中毒,入手D210后又买了个125的四爪单动卡盘,我想问下原来的100MM的卡盘法兰能拆下来吗?如果能拆下来怎么拆,是螺纹连接的吗?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最后能详细的说下,  先谢过了

网友A:
d210v的卡盘连接时用3只螺丝固定的,你只要拆下3个螺丝就可以了!(要注意拆的时候在卡盘上夹一根18-20的圆棒,这样拆的时候就安全点,不会掉下了砸到床身了)装4爪的话要买个连接盆装上去就可以了!(好像210的连接盆厂家只有100的没125的连接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10v的卡盘连接时用3只螺丝固定的,你只要拆下3个螺丝就可以了!(要注意拆的时候在卡盘上夹一根18-20的圆棒,这样拆的时候就安全点,不会掉下了砸到床身了)装4爪的话要买个连接盆装上去就可以了!(好像210的连接 ...

谢谢,我想说的是卡盘的法兰,不是卡盘。我是想问下那个连接卡盘的法兰,能不能拆下来,如果不能的话,那只能做连接盘了吗?

网友B:
搬个椅子等高人,我也在困扰这个问题。4爪配的法兰好像是要直接装在主轴上的,意味着需要把原来的三爪法兰拆掉,这个好像挺难的。

210法兰盘与车头之间的缝隙太窄了,弯头的六角扳手很难才塞进去。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同样问题。想把六角扳手的弯头切短些。或者干脆换紧固卡盘和法兰的内六角螺丝换成外六角螺栓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法兰盘与车头之间的缝隙太窄了,弯头的六角扳手很难才塞进去。不知道楼主有没 ...

恩,这之间的间隙是很小,谢谢搂上的提醒 ,我想先问问能不能把法兰拆下来,如果不能拆下来,那只能做个过渡盘了,

网友:
法兰盘应该是靠 MT3锥柄连接的 应该可以拆下 淘宝见过有买 MT3 125的法兰

网友:
有原厂的100-125MM卡盘过渡盘,拆卸卡盘时下方导轨上垫个厚纸板,一般都用平口扳手拆卸!

楼主:
楼上正解,刚打过电话,原厂125MM的三,四爪通用的过渡盘140,不包邮的啊
封贴,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