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到底什么是ZI6。。

楼主(2010-09-09):
弱弱的问一下。。到底什么是ZI6。。我淘宝上找到的结果是个柯达摄像机,如果是它的话怎么和
图传
设备相连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劝楼主多潜潜水,利用搜索功能

网友A:
ZI6只是个有拍照和摄像功能的设备,因为摄像清晰,拍照清晰,再加上二手货200-250的价格能被我们模友所接受,因为目前为止,在这个价位里,能拍摄1280*720分辩率,帧数达到60帧/秒 的只有它的性价比是最好的了,所以很多模友都选择了它,但因为是二手的,所有买到好坏全看RP

网友B:
我也以为是单个摄像头!原来是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