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救命啊~~~~~!

楼主(2010-09-09):
求助~~~~~~~~~~~!我的天地飞6A 刚入手不久,最近玩
模拟器
发现怎么会自动往下坠,调了微调,但是用一下又出现往下坠的情况,微调的都调到底了,还是不行,关键是调了微调后他会先往上飞,等飞一下以后又会突然往下坠!是怎么回事啊!???请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在模拟器上把升降舵设置成其他通道试一试...如果升降舵正常受控,就可能是升降舵的电位器有问题,仅供参考:loveliness:

网友B:
中油门,稍拉杆

网友C:
还有这种事?

楼主:
多谢!
谢谢二楼的!等我回去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