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天6的控,拆开过的兄弟们注意啦!

楼主(2010-09-09):
2.4g天6的控,拆开过的兄弟们注意啦!天6的天线是通过一个压接的高频接头插在功放板上的,不拆下板子看不到,在拆控时,可能对天线造成拉扯,这个压接的插头和线之间容易被扯脱,而很难注意到。再飞的时候,大概十米远就会失控,且近距离对码无法成功。这个故障可以自己重新做压接解决,但是下次仍可能会松脱。所以拆过控的兄弟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拉扯到天线,飞前拉距离试一下。我是坠机多次后才查到这个故障点的,希望对大家和厂家有所提醒!如果厂家能改进这个接头那就更好了。话说回来,我个人还是很支持国产控的,希望它能越做越好,比鬼子的控更好!……另外,新手别误会,这控还是总体不错的,质量可以,性价比高。发这贴主要是提醒和我一样手贱,爱捣鼓的兄弟们……(^-^)……

网友:
还有这等事情。太失败了。正要买,先观望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LZ多了解下同类产品,用插头和插座不是做工和质量,这种插头都是压接的,自己不放心的话就补焊下,不要说这种让新手误会的话,也不要让那些国控黑们钻空子

网友:
请问阁下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
地板正解。: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我的意思是这个结构存在隐患,不是专指天6,凡是类似结构的控都有这个问题。
真要用心,这个问题是可以很好解决的。希望提出问题不是对产品的打击,而是使它进步的力量。
我很支持国产控,也担心对新手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我相信,提出来这个问题后,对产品产生的不利影响,总小于,新手碰到同类原因失控,进而不问原因的迁怒国产控影响要小。
我的天6还是很好用的,价格实惠,功能够用。就是自己经常拆着玩,小改小革,希望它越做越好!
昨天,我的天6c返厂自费改成天6a了,只收了我20块成本费,来回邮费20,我感觉售后还是做的很不错的!
支持国产控,希望它比鬼子的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LZ多了解下同类产品,用插头和插座不是做工和质量,这种插头都是压接的,自己不放心的话就补焊下,不要说这种让新手误会的话,也不要让那些国控黑们钻空子

不能乱焊,那个是同轴电缆,要是一加热把内外芯短路可是会影响天线性能的,拆过天六,它的另一面用泡沫块压牢了,还是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