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花牌新动力----3900kv马达

楼主(2010-09-09):
最近rp好,从花牌高老板处弄到一个花牌新出的3900kv马达。要这个kv值是有点想法的,现在打算配12t飞锂电,以后再试试配15t看能不能飞a123电。先来个开苞图。

包装不错,低调稳重,呵呵

电机上印有kv值,还有巨大的风扇

和430L比较一下大小,电机长度差不多,长出来的是风扇部分。

装上飞机看看,配的是12齿,35x电调。

尾巴突出来了,呵呵

楼主:
周日试飞,明显感觉转速比原来的高,稍微调低了油门曲线再飞,声音很爽很刺激,动力比430l充足的多。用430L开idle上下大螺距变化的时候掉转比较明显,而该马达则基本感觉不到掉转。复杂3d不会,翻了几下,走个航线,心满意足了,呵呵。
这个马达对电池的要求比较高,飞15c和飞20c的电池时候会感觉到明显的区别,连旁边在休息的模友都能听出旋翼声音的不同,下次试试25c以上的电池,估计会更爽。而以前用430马达时这个区别感觉没有这么大。特别赞的是飞完后马达的温度很低,那天飞的时候气温是32度,航线6分钟下来马达只是微温,开idle下3分钟也是温热,手可以长时间放在上面,这个跟马达下面也开孔有直接关系,风扇能直接把里面的热量带出来。如果电调能顶得住的话,连续飞不是问题。

楼主:
自己坐下沙发,下次换15t飞123的时候再来报告

网友:
头回坐沙发,没想到变板凳了
马达几米啊?

网友:
关心下价格

网友:
这电机不是深圳一家厂生产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坐下沙发,下次换15t飞123的时候再来报告

顶,希望用15T + 3S A123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