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SH500呀!

楼主(2010-09-09):
想收个,最好空机!
无炸鸡史!
谢谢!

网友:
收索我的帖子就知道了,哈哈,我卖MSH

网友:
玩机就怕非主流,除非你有收藏癖~

网友:
我倒是喜欢玩非主流。
配件嘛,只要能买到就好。不在乎时间长短。

楼主:
最近玩YT500

感觉做动作时,精准度不太好,所以想玩玩MSH500咯!
呵呵!

网友:
亚拓500就是精度差,飞了半年,感慨颇多。
首先是DS510的虚位比较大,飞起来精度不是很好,小舵量几乎没有反应;其次就是尾齿轮传动的齿间隙不能调整,致使间隙颇大,飞起来噪音颇大闹心得很。
飞起来感觉是小舵没有,因为DS510的小舵好像都没有反应,大舵暴力3D倒是蛮爽,感觉飞机的线性不是很好,操纵起来怪怪的。原地自旋450我可以做到定点一动不动,可是500就做不到很奇怪,但是飞起航线来500确实比450稳一些的……
3D确实爽,很暴力。不足是尾巴太短,尾桨太短,做侧钟摆的时候会甩尾有点小不爽~~

网友:
MSH 都是带 电机电调卖的 、、
他的动力 和 500不一样、、

楼主:
6楼兄弟,所言极是!

看来6楼兄弟确实体会很深呀,呵呵!

但我看来更多的想注意下:
1,CCPM舵机螺距的“高,中,低”一致性的调整
2,旋翼头的特性!(如MSH500的旋翼头与SDX一样)

至于舵机等机件虚位,不能避免,只能允许在合理范围之内!
不过6楼兄弟所说的飞行感觉我也类同!!!

不能不说,有点伤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