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0-09-09):
新手请教   450从机头方向看过去  左边舵机控制的是什么? (副翼吗?)右边舵机控制的是什么?(螺距吗?) 后面哪个舵机控制什么?(升降?)  望高手指教~~~~! (后面不是指尾管上)

网友:
你自己答得不错啊。

网友:
楼主应该先学习一下CCPM的控制原理

编辑本段直升机螺距混控系统
  CCPM ( Cylic Collective Pitch Mixing )CCPM 十字盘常见的设计为制动点以 120° 夹角分布于十字盘上,消除了一般的机械混控结构,以 舵机直接驱动十字盘,加上遥控器计算机混控,来完成十字盘前后、左右翻动,以及升降的动作。如此一来,十字盘的螺距 ( 十字盘的升降 ),要由三个 舵机一起等量动作才可以完成,同样的升降舵 ( 十字盘前后翻动 ) 也一样要动用三个舵机;副翼舵 ( 十字盘左右翻动 ),要两个舵机一同动作完成。
CCPM 的优点:
  螺距是所有舵面控制中负载最大的 ( 因为要转动主旋翼改变攻角 ),而 CCPM 的螺距是由三个舵机一同完成,等于制动力量是传统十字盘的三倍,同理,升降舵也得到了三倍助力,副翼舵也有两倍的助力,这直接降低舵机的负担、提升控制精准度。因为舵机直接驱动十字盘,简化了机械结构,因此容易维修、可以轻量化机身。
CCPM 的缺点:
  要达到舵机相互的混控,遥控器必须支持才可 ( 因为不再是一个指令,一个舵机动作),另外,目前 CCPM 机种选择较少,价钱也高一点。   传统十字盘的优点:   最为广用,发展也十分成熟,在零件取得上有很大的优势,调校上很直觉,旧型遥控器也能用。   传统十字盘的缺点:   相对于 CCPM,机械结构复杂,这代表组装维修较麻烦,最重要的,舵机的负担较大,因而降低精准度,以及舵机使用寿命.
CCPM的构成:
  直升机在舵面控制上有2个部分:   1.Collective Pitch(应该翻译为集体螺距)   就是在给舵面控制输入时,主旋翼会同时改变螺距角度,简单的说集体螺距所控制的就是主旋翼的升力。   2.Cyclic Pitch(周期螺距)   当控制舵面输入的时候,主旋翼的螺距角度会随着旋转时的相位角度的不同而产生周期性的螺距变化。周期螺距主要就是控制直升机的前后左右方向的变化。   由于操纵者在输入端会输入两种控制信号,即Cyclic和collective,直升机控制系统需要将这两种信号最终合并成对旋翼的单一控制信号,这就涉及了混控的问题,所以,CCPM其实就是“螺距混控系统”,是对所有通过变动螺距来操纵直升机的控制系统的总称。   CCPM应该来说是细分为以下2种:   1.MCCPM(Mechanical CCPM)即机械式螺距混控系统   2.ECCPM(Electronical CCPM)电子控制式螺距混控系统
CCPM的误区: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CCPM是一个控制系统的概念,没有限制具体实现的方法,所以不能说90度倾斜盘就是MCCPM,120度倾斜盘就是ECCPM。   举个例子来说,“刹车”,是一个控制概念,即对运动物体进行制动,但其有多种实现方法,对于汽车,有“碟式刹车”“鼓式刹车”,对于航空器,可以用扰流板或减速伞,对于船,可以用推进器反转等等,这些都是刹车,但是实现的方式截然不同。   所以,区别M/ECCPM的关键是看看Cyclic和collective的混控是采用机械方式还是电子方式完成的。   再举两个例子解释一下:   如果一个90度的倾斜盘,通过4个舵机控制,周期变距是通过舵机差动完成的,而总距变化是通过4个舵机一起升降完成的,那么即使这个是90度倾斜盘,但是因为Cyclic和collective的控制信号是通过电子方式混合的,所以也是ECCPM。   2,如果一个120度的倾斜盘,通过4个舵机控制,3个控制周期螺距,一个控制总螺距,那么即使这个是120度倾斜盘,但是因为Cyclic和collective的控制信号是通过机械方式混合的,所以也是MCCPM。
编辑本段关键链项目管理
概念:
  CCPM(Critical Chain Project Management)关键链项目管理:是由高德拉特博士创始,注重项目执行中所需资源的计划与管理方法。这是30年来对全球项目管理领域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传统的关键路径(Critical Path) 和PERT程序评估检查技术(program evaluation review technique)则强调项目任务的顺序并严格遵循进程安排的执行,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链项目管理(CCPM)系统倾向于保持资源更均衡的分布,但要求各项资源的启动时间保持灵活,并在任务和任务链之间能灵活转换,以保证整个项目按期进行。
发展史:
  CCPM由高德拉特博士创始,基于由他的限制理论(TOC Theory of Constraints) 衍生出来的定律和方法论。1997年,CCPM的理念通过高德拉特博士的著作《关键链》呈现给专业的项目管理领域。与传统的1910-1950年代开发的传统方法,如CPM,PERT,Gantt等相比,运用CCPM使项目的完成速度加快10%-50%,并且/或者降低成本10%-50%。权威的调研机构Standish Group1998年对传统项目管理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只有44%的项目按期完成,通常要以原计划周期的222%、原预算成本的189%才能完成项目,70%的项目达不到原计划内容,有30%的项目在完成前不得不取消。通过CCMP可以极大程度的避免这样的状况。 CCPM项目研究报告显示,正确实施CCPM的项目中,95%均可按期、在预算内完成。Mabin和Balderstone在他们对78个已经出版的案例分析的元分析中发现,实施关键链意味着生产前置时间降低69&,生产周期下降66%,DDP增加60%,库存水平下降50%,收入/有效产出增加68%

网友:
潜水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