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漂亮的橡筋动力小自由飞(有视频)

楼主(2010-09-09):
原帖:http://www.smallflyingartsforum.com/YaBB.pl?num=1260991681/5

顺便请教有懂自由飞的前辈,这么近乎垂直的爬升是怎么做到的?又是怎么让它改出的?原帖只有制作过程,难道只要照着图纸制作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吗?完成后需要怎样做调整呢?有明白的前辈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对,只要按照图纸准确制作,同时选择适合的橡筋束和匹配的螺旋桨,调整好的模型在正确的绕数下就会有这样的爬升轨迹。当然,橡筋束的扭矩逐渐释放后,模型的爬升角度就会逐渐减小,缓慢改出的。这其中的重点在于橡筋束的选择(截面积、多少股、绕数、螺旋桨直径、螺距等等)。一般来说,螺旋桨直径越大、螺距越大、橡筋束股数越多,绕数越多,模型爬升姿态就会越陡峭。当然有时候还要对平尾安装方向舵角等进行相应的调整配合。

网友:
跟橡皮筋弹射的原理有点像,我解释下尾巴的原理
在平尾和垂尾上或调节较小的角度或粘有非常小一块相当于上翘的和向右的小木片,在快速飞行时因为高速气流流过尾部产生较大的偏转力度,使得飞 机可以几乎垂直爬升。当橡皮筋无力了,飞机进入慢速飞行状态,较小的尾部效率急剧降低,几乎没有什么偏转力度了,飞机就按正常姿态滑翔飞行。

网友:
哈哈,老弟做的快完工了吧,老哥的己经喷上水了哦
顺便说一下,电动的话,机翼可能要适当加强一下,中间加一根梁或者穿一根细碳杆保险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蒙皮碰到问题了,还少切了2个翼肋
红圈处似乎有要被撑破的迹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蒙皮碰到问题了,还少切了2个翼肋
红圈处似乎有要被撑破的迹象。

桐木切割后在边缘容易起毛刺或是比较锋利的棱角,打磨时不一定能看得出来,这个纸相当薄,当纸被胶浸润后在粘贴过程中,如果正好遇上没有打磨干净的边缘,在用力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那种情况,严重的话,就要揭了重新蒙,如果很轻微,不至于破裂的话,可以试试少点一点502在那里,在压实蒙皮的时侯,手一定要干爽!骨架做好后,一定要仔细打磨,并且要把残留在骨架表面的胶渍清理干净,完了最好是用无名指肚在骨架上来回轻轻的拂几遍,这个手指是最敏感的,能更容易的感觉出骨架上的不平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点心急了,等待水干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蒙这个薄纸还真是不好弄。

网友:
嘿嘿,老哥的机翼昨晚喷了半只,还有半只机翼今早上才喷上水,慢慢等。。。今天没啥事, 正好再改造一支桨
早上起来看昨晚喷水的效果,有点郁闷,那个彩色纸的收缩不如白色的好,原想着用彩色的可以省了喷漆的,看来还得再想想办法了

楼主:
仿制了一只,算是基本完成,只是没有合适的橡筋和桨,只好改为电动直驱的小桨,用一个玩具的开关设备控制电机的开关。飞行很飘,可是没有我最喜欢的螺旋上升的起飞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制了一只,算是基本完成,只是没有合适的橡筋和桨,只好改为电动直驱的小桨,用一个玩具的开关设备控制电机的开关。飞行很飘,可是没有我最喜欢的螺旋上升的起飞姿态

完成了啊,重量没超标 说说是怎么样个爬升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想换个7mm空心杯再试试,但由于调试时已经多次骨折,而且粘电机座的胶水比预想的牢固,因此就不再折腾了。最终仍旧保留了6mm空心杯直驱45mm 桨,小车接收以及75mah电池更换成了15元飞机上拆下的超级电容,采用3节5号电池充电,充电30秒后可以保证电机5秒的高速运转,再5秒的中速运转,然后较长时间的低速运转。完成重量又节省了3g,最终为8g。

楼主(2010-12-13):
很好玩,用轻木又做一只,正在喷水收缩中。这次是橡筋动力的,择日放飞。

网友(2017-08-24):
有没有飞行视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