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台基本做好能用了(29楼更新加了制版过程)。。

楼主(2010-09-09):
按图索骥,先画出了设想中的图样,然后动手实现。

其中压槽框是用两根角钢焊接成的(有买电焊机的理由了 )!
东西虽然简单,但也花费了一些功夫,做出来才是硬道理!:loveliness:

玩得很开心,有些废寝忘食了!

实现目标 :)

实现目标 :)

网友:
支持这种玩法

网友:
落落的问一句,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网友:
说说怎么用
出个成果 大家看看

网友:
支持这种玩法漂亮

网友:
绷没拉紧哦,也没晒

网友:
同问干什么用的??

网友:
对啊 有什么用?印制电路板?

网友:
带我玩吧.我会刷油墨:loveliness:

网友:
丝网怎样D?

网友:
lz想大批量生产pcb?

网友:
LZ制作的很专业。

网友:
去引T恤的店面。就可以印了。不用自己做吧。不过还是支持一下。呵呵。

网友A:
做得不错,来点效果看看

网友:
做的真挺像。。。。。

网友:
楼主作的非常的专业,生活中工业产品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丝网印刷出来的。
丝印用的网板,一般一百元一个左右,要用晒板机制作,
这种机架一百多元一台,很便宜,但丝印技术与工艺很进究。印完后,要放进恒温箱进行烘烤。再进行耐磨擦试验。。。。

网友:
做的不错,和市场卖的成品有一拼

网友:
做的真不懒。

丝印套装挺好

网友:
LZ制作的丝印台是坐台印刷方式,适合印刷单色工件,跑台印刷方式适合多色套印,且工效高得多。

网友:
丝网印刷属于漏印,汉唐时代祖先就发明了这种印刷方法,当时是用丝绸+生漆描绘来制作丝网版,现在是采用感光胶+尼龙丝网或涤纶丝网来制作丝网版。

网友:
决了吸气不太好用的

网友:
现在的丝网版制作过程如下,
1:先绘制1:1墨稿,业余制作用描图纸手工绘制即可,有条件的可用CoreIDRAW13等软件绘制,用激光打印机打印透明软片,如要求精度高可交印务公司代为出片。
2:绷网、脱脂、磨网、烘干、涂布(刮感光胶)、烘干。
3:将墨稿置于曝光台,放上网版,压适当重物,以让丝网与墨稿贴紧,将曝光台的紫外光灯打开,曝光4-7分钟后,用水冲版,然后烘干再放在曝光台或阳光下老化20分钟即可。

网友B:
这东西好。
丝网印刷,可以干很多东西。
还可以在贴片电路板上刮锡浆。

网友:
完全看不懂,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我有个朋友就是专门做网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好。
丝网印刷,可以干很多东西。
还可以在贴片电路板上刮锡浆。

一看就是前辈了!

楼主:
制版过程。。

自己好奇,也是初学。听闻厂家都是使用丝网来出PCB的,感到丝网上那么多方格(或其它不连贯形状),怎么能制作出PCB的连贯线路呢?有些不可思议。所以自己来玩玩看。

刚刚制作了一个丝网PCB版,让我大感惊奇!

制作PCB最好使用400目以上的丝网,但我虽然使用的是300目的丝网,制作出来的效果却已经十分让我比较满意了!

首先把丝网清洁后涂上光感胶(重氮感光胶),阴干或吹干。

使用激光打印机先在透明胶片上打印出一张PCB阳图,即可进行曝光制版。
由于我的打印机已经用了十多年了(HP 2200D),打印黑度不够理想,所以打印了两张经过仔细对准后来制版的。
对准方法是:首先在两张胶片之间四个角附近滴上一点万能胶水,然后用双手手指仔细推移两张胶片到对准状态,稍放置一会就能用了。

在进行曝光,我使用了两个8W的紫外线灯管进行曝光,时间大约用了10分多钟,然后冲洗丝网即可得到结果。
效果要比网上介绍的简易制版方法要好上多倍,并且还可以制版印制符号层等等。

下一步就是使用丝印台来进行印刷了,等丝网晾干一下在说。。

见图。。。

要制版的PCB阳图

要制版的PCB阳图

我的曝光设备,哈哈!

我的曝光设备,哈哈!

在这呐。节约空间啊!!可移动,可取下。

在这呐。节约空间啊!!可移动,可取下。

是这样曝光的。。。当然,曝光时人不能在旁边啊!

是这样曝光的。。。当然,曝光时人不能在旁边啊!

曝光10分钟后用水洗净就行了!还没干哦!

曝光10分钟后用水洗净就行了!还没干哦!

再仔细地看看,不错啦,哈哈!

再仔细地看看,不错啦,哈哈!

在纸上试印的第一张!油墨太稠,有线条不连贯,应该加点慢干水,呵呵!

在纸上试印的第一张!油墨太稠,有线条不连贯,应该加点慢干水,呵呵!

网友C:
曝光设备很简单 俺有个样子你看能借鉴一下不 还是很得劲的。。。。。

上面白色的是厚压板。。。

上面白色的是厚压板。。。

盖上就开曝了。。。。

盖上就开曝了。。。。

网友D:
都是高手啊!还以为用来印球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曝光设备很简单 俺有个样子你看能借鉴一下不 还是很得劲的。。。。。

谢谢!
也准备想整个出来。但目前考虑到家里空间问题,也就想了个上面的土办法。
不用时也不占地方,可以放其它杂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高手啊!还以为用来印球衣呢…

是可以用来印球衣或者其它东东的!

网友C:
晒版的时候 上面压上白色的纸再施以重物 晒出来的更加清晰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晒版的时候 上面压上白色的纸再施以重物 晒出来的更加清晰透彻。。。。。。

好!
不过我的晒灯在上面的(见29楼),所以要在下面垫上白纸。。: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前辈了!

谈不上,呵呵
只是用过而已。

网友:
呵呵,看来LZ目的性很强PCB,既然是丝网印刷的机理,不妨把功能增加,底板加灯光方便以后印刷别的物件时,套色方便。可以参考专业多功能丝网印刷机。在你现有基础上不做太大改动。

网友:
精品,绝对精品玩法,太精品了

网友E:
楼主用的啥丝印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晒版的时候 上面压上白色的纸再施以重物 晒出来的更加清晰透彻。。。。。。

好主意!
目前丝印台的台面是一4mm铝板,下面是木框。若改造的话就使用白色塑料或有机玻璃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啥丝印膏啊

是说感光胶吗? 用的是重氮感光胶 ADV20。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好奇,也是初学。听闻厂家都是使用丝网来出PCB的,感到丝网上那么多方格(或其它不连贯形状),怎么能制作出PCB的连贯线路呢?有些不可思议。所以自己来玩玩看。

刚刚制作了一个丝网PCB版,让我大感惊奇!

...

激光打印机打印的墨稿黑度不够,可用增黑水增黑,增黑水电脑市场有购,也可用120#溶剂汽油+甲苯按100:3自己配制。

网友G:
我可以把感光胶水涂在覆铜板上 再把打印好的硫酸纸贴在上面感光再撕去可以吗?单个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晒版的时候 上面压上白色的纸再施以重物 晒出来的更加清晰透彻。。。。。。

应覆盖一层柔软的黑绒布,以吸收透过网版的杂散光,使印版图案边缘清晰明锐,如果用白色的会使透过网版的光产生漫反射,容易使图案边缘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可以把感光胶水涂在覆铜板上 再把打印好的硫酸纸贴在上面感光再撕去可以吗?单个制作 [/quote
可以,不过墨稿应打印成阴片。另外感光胶宜用离心法涂布。

网友H:
LZ可以开PCB工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打印机打印的墨稿黑度不够,可用增黑水增黑,增黑水电脑市场有购,也可用120#溶剂汽油+甲苯按100:3自己配制。

增黑水是用于硫酸纸的吧?透明胶片上也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可以把感光胶水涂在覆铜板上 再把打印好的硫酸纸贴在上面感光再撕去可以吗?单个制作

可以!不过要用阴版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可以开PCB工厂了

纯粹弄着玩的,另外也可以用以跟学生交流交流!

网友:
能用来印美钞吗

网友:
做的很好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黑水是用于硫酸纸的吧?透明胶片上也能用吗?

可以用,注意甲苯的比例不能太多,否则墨粉溶解得太厉害,线条容易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来点效果看看

同意,最好早点"出产品"。看了29楼的帖子后,明白了。做的不错。

网友I:
LZ的东西看上去好面熟。。。
我从前淘到一个东西,跟这个挺像。。。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东西看上去好面熟。。。
我从前淘到一个东西,跟这个挺像。。。

这个应该就是丝印台机头!
擦擦干净都磨好,装在一块板上就行了!

网友I:
LZ老哥,这个怎么用啊。。。

能不能发个完整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老哥,这个怎么用啊。。。

能不能发个完整的过程。。。

一个简单的: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80995047446882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视频不错,是不是咱们以后做PCB时也可以来个丝网印刷?

网友:
又长见识了!以后可以自己印LOGO,可以印控制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曝光设备很简单 俺有个样子你看能借鉴一下不 还是很得劲的。。。。。

如果掏个旧scanner应该可以来个山寨改装~

网友(2011-06-25):
双面板如何定位啊?

网友:
刚买了一台,连邮费花了195,做工不咋地,不过够用了。
用来刷钢网。
LZ的 花了多少钱。

自己做PCB用丝印不合算呀,制版都半天,除非你自己要做NN片,不然还是热转印快捷。

当然刷绿油用这个很不错。

自己做感光板用丝印也合适,TB有卖现成的感光胶,普通PCB刷上就成感光PCB了。

网友:
很不错的视频 学习了

网友:
关于化学沉铜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请问楼主那黑色的塑胶旋钮什么地方有卖的?

还有楼主那个Y方向的旋钮什么怎么固定的,最好是图片说明!谢谢!

网友:
做少量的几片PCB的话直接在板上涂感光胶就可以了。
为使涂感光胶均匀一般采用离心法甩匀的,这一般要求采用较稀薄的感光胶。对于较厚感光胶(一般价格较便宜),普通方法很难涂布均匀,但可以用空丝网进行刮涂,那样就很容易获得厚度一致的感光涂层了。其实很简单的,效果比热转印好得多了。成本非常低廉。

网友(2012-10-29):
这个曾经在厂里看到过  手动的

网友(2012-12-28):
很好,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