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输入电压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0-09-09):
RT,为什么都买12V的开关电源比较多呢,是不是12V的输入的充电效率最高啊?
我看到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似乎是越高的时候效率越高
那么充电器在额定输入电压内的效率也都是一样的吗?
例如PR301(傻充)、B6(智能串充、带升压)、A6(智能独立充、不带升压)、Maxpro X3五胞胎(智能串冲,不带升压)
这几类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在哪个电压的时候效率比较高

节能啊节能。。。

网友A:
12V应该是为了照顾外场接电瓶的吧,靠这个节能应该没有什么意义,炸坏一颗电池都不知道能买多少度电了

网友:
最开始是因为汽车的电瓶是12V的,所以很多东西都做成了12V电压输入,比如车载电台,比如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应该是为了照顾外场接电瓶的吧,靠这个节能应该没有什么意义,炸坏一颗电池都不知道能买多少度电了

电源就摆在那,拧一下就变14V,又不费力,能省为什么不省,又不是说从哪榨出电来,这只是减少浪费

网友B:
开关电源基本 没太大省头 一般 你输入12V 那么电池充满是 12。6V 多出来的 基本上也是 经过了2次升压

所以 还是以额定电压为好 别在弄巧成拙 给充电器里边的电路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基本 没太大省头 一般 你输入12V 那么电池充满是 12。6V 多出来的 基本上也是 经过了2次升压

所以 还是以额定电压为好 别在弄巧成拙 给充电器里边的电路烧坏了

问题是现在充电器都是宽压输入的,什么11~18V,13.5~24v,都是额定电压呢

楼主:
看来大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举个例子啊

例如某小车在2000转的时候最省油
那么1800和2200转的时候就费一点
但是你不能说干吗一定要整个2000转啊,那能省几个钱,还不如少坐车,多走路

我这不是现有条件吗,节能减排有什么不好的,又不是要增加花费

网友C:
我理解是在容许范围内~电压越高效率越高吧~

网友:
我理解为楼上所说的 照顾汽车野外充电!

我理解为楼上所说的 照顾汽车野外充电!

至于效率 要看充电方式和电路来定了,一般做出来的效率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是在容许范围内~电压越高效率越高吧~

一般都是在容许范围的中端的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RT,为什么都买12V的开关电源比较多呢,是不是12V的输入的充电效率最高啊?
我看到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似乎是越高的时候效率越高
那么充电器在额定输入电压内的效率也都是一样的吗?
例如PR301(傻充)、B6(智能串 ...

关于这个问题,不能单独靠电源电压的高低来判断效率……
首先,单从电源变压器来说,工频变压器的效率远远低于开关式变压器,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再说充电电压,充电器里往往都有二次升压电路,以适合不同的电池电压之充电需求。
既然,充电池的电压和电流是额定或指定的,那么功率也就确定了。
当输入电压过低,那么,二次升压电路就会需要更大的工作电流来满足上述的额定功率。
反之,电流减小。
公式:P=UI
至此,大家都知道,电子器件的耐压往往不是主要问题。而大电流、长时间的工作就会使得自身功耗加大,发热量增加。于是,散热就成了一个问题……
由此推测,电源电压适当高些,有利无弊。
我曾经做过试验,用一台电压可调的稳压电源给充电器供电,在充电电流不变的前提下,当电压低于12V(大约是9V吧……)电流就会开始逐渐加大,当电压高于14V后开始逐渐减小……
两者的电流数相差一倍。

网友:
充电器内部有稳压IC和稳压电路。
在输入电压允许的范围内,不论输入12V或14V或18V,都会经过充电器内部的稳压IC和稳压电路变成恒定的电压(例如5V或3.3V等)。

网友:
摘自说明书中一段:

充电器输入电压:11v-28v
更宽的输入电压(11v-28v)能够提供更高的效率当给高压电池充电时
说明书中还有一段:当用充电器给高压电池大电流充电时~为了保证充电器最佳性能~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能小于14.5V(350w)~

也就是说如果输入电压12v的话就不能保证充电器的最佳性能了~应该还是可以充的~但是效率就会变低吧?

所以我猜充电器在工作电压范围内~电压越高效率越高。。。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网友:
我觉得在额定电压下和电池匹配的电压最合适,比如3S就12伏输入4S就17伏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

网友(2010-12-08):
在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内,不管是12V的还是15V的效率都是一样的,因为充电器内部带有稳压电路,恒定电压、恒定电流输出。

网友(2011-04-14):
很显然,电压越高,效率就越高!同样的输入功率下,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发热越低,效率就高。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市电配电前采用高压传输来提高效率

网友:
主要还是为了照顾外场时电瓶使用,再一个,12V的电源也是常规电源。卖的比较多。

至于效率高低的问题,不是由输入电压的高低来决定的。关键还是看所选的电路模式。比如说采用同步整流技术,这样会使电路的效率有很大提高。

但是电路成本高。只有在大功率的充电器中因散热问题不好解决,才会选用。(效率太低的话,全成热量了)

至于输入电压升高,输入电流就减小。这完全是正常的。  这是一个恒功率问题。

比如:输入12V/5A  和 入15V/4A 总功率都是一样的,都是60W。

网友:
看了几条回复就不看了,说说我的看法。

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越高,则电流越小转换效率越高。
理论上应该按照充电器所允许的最高电压来配置,电压高一点对于充电器的原件承受水准而言可以忽略。
但是,为什么12V的开关电源这么普遍呢?
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个规格的通用设备最多,用量最大,远远比航模市场要大得多,而且容易买到。所以从产量上、采购上、生产上都容易组织,成本也可以降低。所以大家习惯上都使用12V的电源了。
你试试买一台18V的电源看好买吗?或者买一台24V同样功率的电源看价钱一样吗?

网友E:
理论不清楚,但是场外车冲时候 发动冲13.6V明显要比12.6V要快//。。//。。

网友F:
哈哈,我用30v的开关电源

网友G:
感觉没什么意义,只有在电源功率小的时候并且电源是全程可调才需要考虑高压输入,不然没什么区别

网友H:
都一样,带内部的稳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