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通共轴双浆直升机问题

楼主(2010-09-09):
请问,四通道的共轴双奖直升机与航模机有什么区别,与三通道玩具相比增加了左右侧飞功能,其它的有什么区别,也是像三通道一样通过尾浆来实现前进后退吗

网友A:
买一个回来飞飞就知道了

网友B:
通过上下桨的转速差来转向。四通就应该算是航模之一了吧,算是入门的一种。共轴的没有尾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通是玩具,四通算航模 共轴双桨就比单桨的少个尾桨 双桨的稳适合新手 前进后退是靠倾斜盘实现的 不是三通的尾电机

网友D:
舵机就是区别.
买个单浆玩吧.能玩的长久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尾部有个浆啊,与三通不同的是,它的浆是竖直的,三通是平的

网友E:
地板正解。
LZ要买小四通JJ入门的话,建议九鹰260A单桨。
新机405块,2.4G易控好飞耐炸。室外微飞也可爽飞。
但缺挑战性,感觉淡而无味时就直上450好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