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飞不起来了,求助

楼主(2010-09-09):
电池是好的,4合1是好的 遥控器正常
本因为是电机寿命到了,就去买了22元一对的便宜货,拿回来结果飞不起来,认为是买到垃圾货了,所以痕下心来花42元买了一对原装的,结果依然悲剧了,检查飞机轴 齿轮,都是弄好了的,本以为是上旋翼头松了,也花12元买了个新的换上,飞机依然飞不起来
到底是啥原因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叫飞不起来? 大桨转吗 是转速不够 还是根本JJ没反映?

楼主:
回LS,什么都正常,大浆要转。就是转速不够

网友:
上个图吧 让大家帮您分析下 是不是点击接反了

楼主:
回LS,接线一切正常

网友:
你以前是能飞起来的?如是,第一次飞不起来是什么状况?是炸机后还是没炸机?是能离开地面还是连地面都不能离开?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呢?
想想仔细,说说清楚。

楼主:
飞机是2手收来的,本来以为是电机不行了,所以换了一对电机,还是不行,以为买到非原装电机的问题,又去买了一对原装电机,蛋还是飞不起来,就是不能离地,我用很多电池试了 ,都是一样,应该也没有滑齿

网友:
1.換一塊電池試試吧~
2. 是否有雙槳, 有震動?
3. 試試是否打滑了 : 用手抓緊齒輪, 看看另一手是否能夠轉動主旋頭

网友:
保证是电池问题

网友:
我觉的也是电池

楼主:
回8L的哥们
1,我换了N块电池试
2,双桨震动有一点,我以前LAMA机比这震得还厉害都能飞
3,齿轮检查了没问题,我都还从新买了轴
我现在疑惑的是,会不会是4合1有问题,或者控有问题,油门行程问题什么的

网友:
看来不是电池的问题 也不是电机问题。4合1坏的嫌疑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8L的哥们
1,我换了N块电池试
2,双桨震动有一点,我以前LAMA机比这震得还厉害都能飞
3,齿轮检查了没问题,我都还从新买了轴
我现在疑惑的是,会不会是4合1有问题,或者控有问题,油门行程问题什么的

什么飞机啊?上个图看看……

楼主:
我突然又觉得应该还是浆或者轴的什么问题 唉  算了 扔了

网友:
是不是 电机齿轮  和  大齿盘 结合太紧了 ?

网友:
应该是电机插座插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