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大佬关于 短途卡车

楼主(2010-09-09):
像入一部 短途卡车 看淘宝上 价格 400 - 3000 价格不等 希望大佬推荐一款价格低廉 性价比稍高点的 毕竟是无薪人呢
还有问问 短途卡车能否用DSX9 控制 谢谢大佬们

网友A:
田宫 TAMIYA Toyota Hilux High Lift F350

网友B:
LS的F350是仿真爬车,不是短卡。去买鸿诺(HN)的SCRT10 80%已组装的版本,就是要自己配套动力。车架只要900左右。

网友C:
F350是仿真爬,不怎么能爬,可以跑跑,但是绝对不可能和大脚、短卡、越野比速度和跳坡的~
观赏性更大一些
短卡最便宜的是HSP 94170
性价比最高是SUBO 10170
SCRT10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贵一些
另外还有FS的短卡也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