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4跟T8FG的问题。

楼主(2010-09-09):
遥控器
是T8FG,
模拟器
是G4,请问一下遥控器怎么设置?还有模拟器各个通道怎么设置,最好哪位大侠给个模拟器设置的截图,万分感谢!

网友A:
遥控器设成ppm,模拟器channel map里拨动摇杆,设成对应通道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不是很懂 和加QQ吗306681528

网友B:
8fg没有ppm这个选项。
取消各个通道之间的混控(就是一个摇干控制一个通道的这种模式),然后连入加密狗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
友情建议:LZ还是找一个平时不用的遥控器飞模拟器吧,对你的8FG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