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0尾轴在尾波箱内左右窜动达三mm

楼主(2010-09-09):
如题  换450尾轴后出现这个问题 尾轴在尾波箱里左右有大概3mm的间隙 没办法固定 检查了两边的轴承都是好的

是否少装了什么东西?尾轴在波箱里是否还需要在两头垫东西? 外围的螺丝都紧固好了 但轴还是左右可以滑动
尝试了垫了个横轴垫圈进去 把外围螺丝紧固后 尾桨转不动了 卡住了 又尝试了下把尾轴上的皮带轮 朝左边敲打
一部分过去 间隙小了点 继续移动一点 里面的卡皮带轮的齿露出后又发卡了 换新轴上去两边移动又很大了

麻烦各位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
尾波箱是不是分体的,如果 是,看下是不是哪 边侧板装反了,

网友:
装反了?那7字臂支架不是跑到另外一边去了,LS你太有才了。

应该是正常的,我的飞机也是这样

楼主:
尾波箱是分体的  不能装反的  装反了 那个压带轮就只能装在下面了 另外两片波箱板 在轴承处都是凸起的 内侧是平面 不能装反。。。。

请问下大家的尾轴装进轴承的时候是否卡的很紧 用手拉左右是否可以拉动?  我的很松动 是否代表轴承内圈磨大了导致可以左右移动?

另外飞机是GL450B 尾轴不兼容?用的是带皮带轮一体的尾轴 没使用过不带轮尾轴 还没考虑过怎么固定住那种尾轴

回复一下楼上的朋友  间隙如果这么大 那么装好整个尾巴后  整个尾旋翼螺距也会有很大间隙 怎么控制啊。。。。
用手轻轻拉动尾旋翼变矩 尾舵杆没任何动静 尾桨距就大幅度的变动了。。。。。

网友:
估计是少了这两个垫片。

网友:
3MM间隙太大;饿。。最多加1个垫片。。仔细检查。或者上个照片。

楼主:
刚刚又仔细查看了下  不光是尾轴左右动 并且变矩拨叉之类的 整个可以在尾轴上左右滑动2mm 而尾舵连杆没动

加上尾轴在波箱内的移动大概2mm 共计4mm自由变矩的超大间隙 尾旋翼无法正常工作了

3d炸后出现的这个情况 所有螺丝都紧固了 是否哪里坏了?

先感谢一下楼上两位朋友 我看皮带轮本身两边就有这个凸出的圆圈 以为不需要 垫片呢

是否你们的飞机在皮带轮的两边都需要垫这种垫片 那个黄色的垫圈也是垫在里面的吗?

我怎么第一次拆开的时候就没见过里面有垫片的。。。。

说实话 我修机实在是一塌糊涂 虽然现在练3d 但基本上炸机损失很小 因为从没炸在坚硬的

平面地面 都是在荒地上炸的 地面有野草 凹凸不平的软土 所以没什么损失的

今天炸机后 就是落在杂草上 直接把脚架整体的脱离了底板 浆都没坏 大齿盘什么的都没事

并且 一时糊涂 炸机时 3d和熄火开关都没使用。。。。。。

网友:
正常,山载机配件精度跑偏了,加几个垫片就OK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我觉得是尾轴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