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HZ的天地飞06A+放大器用做FPV合适吗?天行者载体。

楼主(2010-09-09):
我现在有06A,72HZ。我想买个放大器,一套图传。请大家推荐下。以后扩展独眼龙也能用的。非常感谢

楼主:
或推荐个商家

楼主:
看到TAOBAO上有600一套的2.4G 1W的图传,请问是否值得购买?

楼主:
适合发烧级远距离玩家

2.4G 1000mw 军工级视频无线传输全套(合法ISM免费频段,无需申请频点)

(包含:发射机,接收机,发射AV线,接收AV线,发射天线,接收天线)

  此款产品曾用于军方无人机,1000mw发射功率,高效率,长寿命, 稳定。

  配合平板天线 轻松超过10km的视频传输距离!  发烧友推荐!

  地面测试时,请千万注意,不要开机超过1分钟过热,否则会烧掉,空中无所谓。  建议安装散热片。

   发射机参数:

发射功率:1000mw
工作频段:2.4G
频道:四个音视频同步(对应1234频道)
发射机体积:45*30*10mm
发射机重量:22g
工作电压: DC12V/300mA
发射机颜色: 银色

      接收机参数:

工作频段:2.4G (对应1234频道)
体    积:115*80*21mm
重    量:126g
频道选择:按钮选择 数码显示
接收方式:手动接收 / 自动接收 可选
工作电压:12V
工作电流:250mA

    支持宽电压供电:

  12V  发射功率  1000mw

   9V  发射功率   700mw

   5V  发射功率   300mw

使用4频道(2.4G) 即效率最高的频率, 传输距离最远。

  频道号    发射机编码位置(1,2,3,4)

    1          上上上上

    2          下上上上

    3          下下上上

    4          下下下上  (推荐使用此频道,效率最高)

市面上视频收发产品眼花缭乱。柏通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国产视频收发最好的牌子

  最好把发射机远离飞机接收机和舵机,以免干扰压制。 发射机天线必须垂直朝上,以获得最好的效果。

网友:
1000mw的貌似有点大,对于fpv新手来讲。耗电大 热量大 重量大 不改造散热的话 烧毁是很简单的事情
72m遥控+功放 有点损人,除非你一个人在偏远地区玩。不然迟早被其他模友骂死(尤其是不认识的用72m遥控系统的)
技术上说 72m控和2,。4g图传能很好配合的。

网友:
2.4g  1w算是标配的,呵呵

网友:
偏远地方我建议用1.2G的800MW柏通就可以了,我就是,土狗用的2.4G,图像质量没1.2的好还会干扰他的GPS,我以前就用6A飞FPV,够了,不过我现在由于通道不够换天9了,新手先用6A飞是个很好的配置,我的接收机是用的恒吉大红鹰二次变频的,至于功放,可以暂时不用,这个图传2KM用全向天线没问题

楼主:
图像用1.2G的会比较好》接收必须用二次变频的吗?

另外这个1.2G的800柏通图像距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