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到了。

楼主(2010-09-09):
控加上显示器 有高科技的感觉!

120的 图传 该天试试距离!

闲置的摄像头

网友:
1W快成标配了

网友:
图传不错 性价比高 小范围玩首选
注意供电 和 天线就行 700米内随便玩

网友:
弄个好天线就行了,,,5dB,大概能拉,700米,但天线不平行的时候,容易丢图。 要换,SMA头子要弄一个装上去,,, 前提是1W的才能达到,700,加平板之后 能到,1公里,, 如果对方给你发个0.5的,你也是不知道的。

加天线的时候,要注意,细心,不能有毛刺,

不要焊接时间太长,不然,铜层如果脱落。

网友:
很拉风啊

楼主:
无线路由的天线,号称5DB的,把芯取出来,直接焊接到接收板上!

7805太热了,都能煎鸡蛋了,加了个散热片!用螺丝刀把散热片钻透加上螺丝在,至少没原来那么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