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425有哪些配件用其他副厂件可以代用的?

楼主(2010-09-09):
尾管,碳纤尾翼可以用500的副厂件吗?比如飞越的

还有那些可以通用呢?降低下成本

网友:
除了大桨 估计没有了

网友:
gaui的东东好,可惜配件贵,山寨件又少。

网友:
垂尾 估计 可以  尾管 肯定是不行的
gaui的尾管 比YT的 粗矿多了  呵呵

网友A:
除了大桨尾桨,能直接代换的好像没有多少啊,希望同时有500和425的兄弟能出来说下帮大家省点钱

网友:
塑料的貌似没有啥比较贵的吧?
你看碳纤那才叫一个贵

网友:
要是都换成飞越的了,那飞机的稳定性也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大桨尾桨,能直接代换的好像没有多少啊,希望同时有500和425的兄弟能出来说下帮大家省点钱

这两机我都有。目前知道的只有:头罩,脚架铝管可以用500副厂件

网友:
头罩可以,脚架改装可以,平衡杆可以,副翼可以,尾桨可以.其它都不可以.尾管可以利用600炸鸡后的尾管

网友:
泰世425 的尾管是21.5mm 直径的吗?

网友:
尾桨轴承可以用450的主轴轴承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