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关于控的选择,谢谢先~!

楼主(2010-09-09):
最近喜欢上了飞机,联系了一段时间的
模拟器
,想入飞机和控。控的选择我想一次性到位,免得以后换控麻烦。我看上了futaba 10ch那款,请问有必要入10通的吗?目前我是想不出来10通对于我有什么用。。

网友A:
如果想一次到位,选10C没错,当然也可以选DSX9。飞直机至少要用到最基本的前后(升降)、左右(副翼)、方向、舵仪、油门等外,收放起落架、航拍,拉烟等都会用得到。固定翼也是一样。

网友B:
没有几个人真正用到10通道。用到9通的都少。90%最多用到7通。

网友C:
控的通道基本是和功能绑定的
就是厂家为了分产品档次 价格档次硬搞出来的

网友D:
 入这个DSX9

网友:
8fg:loveliness: 凑字

楼主:
我已经入了spektrum DX7,谢谢各位热心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