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使用螺距尺的问题好心老鸟帮帮忙

楼主(2010-09-09):
 新手用固朗450C调螺距,我把螺距尺放在大桨上推拉摇杆没反应.
把螺距尺放在副翼上就能量了,请问我这么量对么??

楼主:
按错了少发一张

网友A:
 把平衡翼两边水平固定,螺距尺上端和平衡翼保持水平

网友:
螺距尺上端和平衡翼保持水平 是啊

网友:
晕 你推油门看副翼竿会动撒  尺上面10到100上面那条线与副翼竿平行就是你现在的螺距

网友:
注意 尺子上沿对的是平衡杆 不是主桨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2010-12-21):
引用 网友A:
 把平衡翼两边水平固定,螺距尺上端和平衡翼保持水平

没错!

网友:
以你的副翼横杆为基准,横杆水平螺距尺上沿和横杆平行就是大桨的螺距了,两边大桨都要测量哦。
给你说个固定副翼横杆水平的方法,把副翼放在桨托上。一般桨托的高度正好和副翼水平,不过也有不一样的,你试试呵呵。我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