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M的控可以用其他频段的接收吗?

楼主(2010-09-09):
RT
36M接收不好买,看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网友:
35M应该没问题。

楼主:
35M可以吗?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T
36M接收不好买,看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不可以用其他频段的的接收机,35MHz也不行的。36M的接收机应该买的到的。

楼主:
还真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