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润滑

楼主(2010-09-10):
今天外场灰尘特别大,好不容易调好了730陀螺的中立点,飞了一会发现尾巴不太听使唤,降下检查发现尾推发卡、尾舵机发热,还好尾舵没坏。卸下拉杆球头后发觉尾推在几个位置几乎推不动,清理干净尾轴上的混合了灰尘的润滑油的后才解决了问题,但若不加以润滑:尾推的铜套与尾轴高速摩擦与变位将很快报废。平时我都是用机油滴在尾轴上加以润滑的,但这也存在很大的隐患,如混了灰尘后磨损更快,如灰尘过多就会造成尾推卡死,引起别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平时是怎样润滑尾推及保持顺畅的。

网友:
好的尾推,铜套和尾轴是不怎么接触的,那里只需要微量的润滑就行了,一般是推荐使用不容易粘灰尘的铅笔粉末或者活塞油。你应该整理一下尾桨夹那几个关节,两边的关节顺滑度差不多的时候,轴套就不怎么和尾轴接触了。在尾轴上加大量油没多大效果的,空载的时候滑动就费力,那 尾桨转起来就更推不动了。

网友:
我也是用机油啊

网友:
铜套和尾轴不是一起转的吗?怎么会高速摩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外场灰尘特别大,好不容易调好了730陀螺的中立点,飞了一会发现尾巴不太听使唤,降下检查发现尾推发卡、尾舵机发热,还好尾舵没坏。卸下拉杆球头后发觉尾推在几个位置几乎推不动,清理干净尾轴上的混合了灰尘的润 ...

回复楼主,我一般飞得时候,滴一滴这种油,应该是叫缝纫机油吧,不会很黏的,每个起落都要滴的,保证你的尾推时刻顺畅,我都是这么干的!!!至于飞尘,我这里没什么感觉,可能草地多吧!!!

缝纫机油

缝纫机油

网友:
用WD40清理吧,飞之前清理干净然后擦干净再飞,

网友:
缝纫机油

网友:
铜套会转吗。。。。不会吧?

网友:
用猪油!  我就用猪油,感觉贼啦好!

网友:
猪油,我还用转基因压榨食用油咧

网友:
尾轴滑套(铜套)与两个轴承的内环是与尾轴一起同步转的。

网友:
变距的时候是有很大摩擦的,适当加点油就可以了,要勤清理

楼主:
(滑动摩擦)不好意思,未表达清楚,只要飞起来,滑块就没一个固定的点,与尾轴的摩擦在所难免。多谢各位指点,已做了清洁。现决定在石墨粉与活塞油中二选一。石墨粉呢不知道混入轴承内是否会影响轴承,而活塞油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东??

网友:
活塞油,效果好不沾尘,淘宝5块一瓶。:loveliness:

网友A:
楼主多虑了,尾推在静止的时候,是有点卡位,但如果转动起来,这个现象就根本不会存在的。多检查其它方面,滴润滑油只会造成粘灰后发粘,最后会适得其反,保持尾轴清洁无变形就可以。

网友:
在尘多的环境下飞就用高B值的铅笔粉,不沾尘,尘小就用活塞油,使用更方便,润滑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虑了,尾推在静止的时候,是有点卡位,但如果转动起来,这个现象就根本不会存在的。多检查其它方面,滴润滑油只会造成粘灰后发粘,最后会适得其反,保持尾轴清洁无变形就可以。

尾桨转动时,尾推轴套和尾轴也是相对静止的~
排除沾尘的问题,加不加油对尾推的顺畅度是有明显差别的。

网友:
新机买来时,也没上油,它也不卡,后期卡无非一是变形,二是有脏东西,三是组件有虚位。多在这上面下工夫,上油治标不治本,且易适得其反

网友:
一直主轴尾轴都是铅笔粉!

网友B:
我滴油后活动活动再擦干净。

网友C:
我用电动理发推剪的油,缝纫机的油也很好。

网友D:
加油后一定要用餐巾纸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