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排气管疑问

楼主(2010-09-10):
以我对
船模
肤浅的了解,排气管分三种90度弯管,105度弯管、180弯管,请问这三种管有什么好处。
我自己的想法是,弯角越大对排气的阻力越大,从而加大
发动机
出去的扭力,还是阻碍发动出去的功率?
请前辈赐教!!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8 00:02 审核通过

网友A:
排气管的头段的确会影响发动机的扭力,查查两冲程摩托车的资料大概能了解一些,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个人意见:
排气管所产生的回压对低速扭力和转速稳定有很大帮助,
所以排气管又名加速管。管内分舱,不是直通的。不同的
排气管内舱设计各有利于高扭力或高转速的输出(这要配合
活塞的上下行程:短宜高转,长宜高扭),所以坦克和飞机
的需要就不同了。
曲喉的弯度对排气的畅通度和输出力相对来说影响很少。:loveliness:

楼主:
甘讲排气管的弯度对速度无咩影响。但是长度就对发动机的扭力有影响

网友C:
你说的这三种弯管前两种主要是用在侧排的汽油机上的。
90°是侧排侧出,105°是侧排中心线斜出。
180°的弯管在船上主要用在21级虾艇或25 、28级直传结构的排气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