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同学...电机标28xx与22xx的区别是啥?

楼主(2010-09-10):
越看越晕

网友A:
个人的理解是数字越大功率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理解是数字越大功率越大。

22与28 是厂家命名上的区别  例如2212和2830   命名不同  但是同一级别的
通常22指的是定子感谢模友指出笔误 论坛就需要严谨的态度 )直径  28指的是电机外壳直径   12指的是转子长度  30指的是电机长度
所以不同厂家的2212与2830       “数字不同”  却是同一级别

网友:
受教了,谢LS。: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与28 是厂家命名上的区别  例如2212和2830   命名不同  但是同一级别的
通常22指的是转子直径  28指的是电机外壳直径   12指的是转子长度  30指的是电机长度
所以不同厂家的2212与2830       “数字不同”  却 ...

把转子换成定子就对了。

网友:
到底是定子还是转子。。。。

网友:
是定子,别忘了是“外转”无刷

网友:
各厂家不同,有的的定子,有的是电机的外形尺寸。

网友:
把电机拆了,找个卡尺量量这里,再量量那里一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