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的发射机和摄像头还有电池之间到底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0-09-10):
FPV
的发射机和摄像头还有
电池
之间到底是怎么连接的,有没有大虾清楚的说一下。。。。

网友A:
红线接正极,黑线接负极,发射机和摄像头的红栈并一起接电池正极,发射机和摄像头(两根)的黑线接电池负极,另外摄像头的黄线(视频)接发射机的黄线(视频)。注意:这个图传的电池是单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我想用那种运动摄像头,带AV输出的,图传的发射机和摄像头的视频线应该用哪种呢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摄像头有三根线,红的是正极,黑的是负极,黄的是视频输出。发射头也是,红正,黑负,黄视频,也有可能会有一路白色的,这是音频,一般情况下可以不用理会它。首先你要先知道,发射头和摄像头的电压是几伏的,免的因为错接过高或过低电压,导致机子烧毁或没有图像,图像异常,如果两件均为12伏供电的话,就比较好办。将发射和摄像头的红色拧在一起,黑色的拧在一起,黄色的拧在一起。然后,红色的接12V电池的正极,黑色接电池负极,这样就好了。然后用接收器就可以收到了。

网友C:
出快递费 我做一条活动的成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