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250和450装机配置,请老手们解答~~~~~标题很长很长

楼主(2010-09-10):
rt,在购买各种设备配置250和450电直的时候有什么不同,是不是450的所有设备(除
电机
)均可以移植到250上,请老手们解答下,不甚感激!

楼主:
顶,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锁尾舵机貌似不能共用。

楼主:
其他都能么?电机也不能吧

网友B:
450的电子设备理论上可以移植到250上,
但是买的时候需要注意尺寸问题,

楼主:
电机是用多少kv的呢。4800?

网友C:
全部都可以吧,两种jj我都有,锁尾是可以调整大小的

网友D:
250配小点的电机ESC锂电,其他接收舵机陀螺跟450一样。:loveliness:

楼主:
电机呢
楼上的请说明,谢谢,
控2801pro和天8s如何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