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 保养!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10):
26CC 强劲船机  换了两个6001轴承  轴承上面的油封 两面都有 需要去掉吗?

网友:
原来的没盖就去掉
原来的有盖就保留
参照原来位置的原来轴承
哈哈

网友:
有油封的才好

网友:
有油封就好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去掉,大家都知道封闭轴承室靠胶圈下的黄油润滑,而汽油机工作的时候这两个轴承的润滑是靠燃油(也就是汽油和机油的混合油)来润滑的,如果装上封闭轴承润滑油进不到轴承,很有可能加速轴承的磨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纯粹个人观点!!!千万别拿我当炮灰

网友:
请注意气缸的密封问题!

楼主:
顶上!  还有高人指点没啊

网友:
去掉内面,保留外面的。这样混合油可以进入轴承也不至于甩出来。

网友B:
要去掉油封!

因这种机器前后都已经有油封的了,所以轴承要拆掉不用,以免增加阻力,减慢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这种机器前后都已经有油封的了,所以轴承要拆掉不用,以免增加阻力,减慢转速。

两侧的都去掉吗?

网友:
YES'

引用 楼主:

两侧的都去掉吗?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