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机身抖

楼主(2010-09-10):
如题:
是什原因哟.现在机子不锁尾,(飞机来一抽一抽的)买了个新电机,换上也不行,后来发现机身抖,不是很大抖动的那种.
观查了一下.发现大齿慢转时不在一个水平面.换了新大齿,还是不在一个平面,问一下有cb100是否大齿也是这样?

楼主:
这个论子可真冷哟

网友:
因为你不会发帖子,你标题要写小女子新买的CB100病了,请大侠给看看。

网友:
主轴弯没?主轴弯没?大桨尾桨是否平衡?平衡翼是否平?两边是否等长?

网友:
大家都冬眠了.....

网友:
还有,大桨如果拧的太紧,或是一紧一松,也会引起抖动。

网友:
不用看 就知道:

1主轴歪
2双桨
3舵机抖舵

任何一种或者3者全有!
楼上说的也会导致双桨可以试试松点螺丝

网友:
就主轴弯了.导致机身抖动.进儿对陀螺造成了千扰.

网友:
差不多就这几条了,有些原因是深层原因,引起的表相可能不同
还是先问再下手,貌似天凉了,小JJ的版子该稍微热一点了吧

楼主:
今天订了,主轴,轴承,平横杆,,到了换上,再报告

网友:
插入机架主体的尾管部位摔裂了,也会出现机身抖不锁尾。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侠,新手从CB100起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侠,新手从CB100起步怎么样?

4通直接上4#6(s) (bell)就行!玩好就可以6通干活的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