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尾轴皮带齿在尾波箱内左右窜动达三mm~~~~·

楼主(2010-09-10):
如题  换450尾轴后出现这个问题 尾轴皮带齿在尾波箱里左右有大概3mm的间隙 没办法固定 检查了两边的轴承都是好的

是否少装了什么东西?尾轴在波箱里是否还需要在两头垫东西? 外围的螺丝都紧固好了 但轴还是左右可以滑动
尝试了垫了个横轴垫圈进去 把外围螺丝紧固后 尾桨转不动了 卡住了 又尝试了下把尾轴上的皮带轮 朝左边敲打一部分过去 感觉间隙没变
麻烦各位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

注:sport的分体尾波箱,是不是山寨的尾轴皮带齿的精度问题。。。可是也应该不会精度大到差了3mm左右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垫片伺候

楼主:
垫片的话感觉一个会磨损轴承,
另外也会损耗动力。。。个人这么感觉的

网友:
3MM很大了,建议换个宽点的齿轮

网友:
飞越那里有卖PRO轴传调节垫片,刚好和尾轴承外径一样大,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