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0-09-10):
一般1:10的油动车 发动机的寿命?????听人说 不到10个小时。高手解答下,万分感激

网友:
多次极贫油高速的话,十分镜已够拉缸死机。
你把它当作是自已来对待的话可能会有超过十年的寿命。

个人意见:
(1)  正确地小心磨合。
(2)  给它喝好燃油(25%)。
(3)  配用好的气滤和油滤,用好OS热火头。
(4)  小心不要让沙子进入机内。
(5)  小心调好高低油针,要略富油(多1/8圈即可)。
(6)  每次开始玩时要正确地上油打火,先行慢速热身,不要长时间保持高速,每缸油之间先让它冷卻。
(7)  定期开顶检查气缸和活塞顶的燃烧状态,清浩内部和调整油针。
(8)  玩后用小毛画笔清洁外面,注入燃油冲洗机内后再上事后油。
(9)  用后藏于乾爽的地方,不让它日晒雨淋。
(10) 用久了马力输出会日渐略降,太差的话就更换内缸和活塞环好了。

其实楼主小心使用就可以了,不用太介意的,可能车体撞散了油机还是良好的。
但很快你就会升级至1/8...1/5............

祝大家爽跑。: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来补充一下。
1。正常状态调整引擎就OK。
2。磨合很重要,要有耐心。
3。如果是跑街,引擎温度尽量调整到不超过120°,不要让引擎过热,过热会造成通顶,通顶的后果=可以换引擎了。(最高工作温度不要超过150。)
4。如果是12级竞速引擎,除了要调整好之外,每次跑完后,滴几滴after run oil是很好的保养。
5。引擎在最高速状态下工作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5秒,因为车用引擎转速很高,一般的转速已经能达到20000转/分,竞速的12级引擎 更能达到45000转/分,所以引擎长时间在最高转速下工作,很可能爆连杆,让引擎受到很大的伤害。
6。要养成常检查火头的喜欢,如果头两丝已经不亮了,那就应该换掉,继续使用的话就能会掉落进高速运转的活塞与缸套中,搞成很大的损失。
7。常检查空滤的状态,如果太脏了可以清洗,有破损就换掉。
8。至于引擎的寿命,这要看你的使用需求,如果只是跑跑玩,那可以用很多年,竞速跑场的话,就需要根据引擎状态,更换连杆这些易磨损部件。
9。保持引擎的清洁。可以用刷子沾上你用的燃油进行清洁。
10。如果长时间不玩,可以拆下引擎,彻底清洁之后,在内部滴入一些after run oil,之后放进装有防潮剂的密封盒(如lock&lock)进行保存。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