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S9257飞了5分钟下来有多少度?烫手吗?

楼主(2010-09-10):
你们的S9257飞了5分钟下来有多少度?烫手吗?
我的很烫手!正常吗?

网友A:
您调好左右最大行程没有!没调好的话不管哪种舵机,都会很烫吧!

网友B:
六分钟下来! 这个天气不烫! 几乎没啥感觉!

网友C:
我的不烫哦,最多很热的天气里,有点温热,谈不上烫~8过我的不系9257,系春天的S3471

网友D:
我的不烫

网友E:
不要堵转,不要撞墙基本就不会烫,如果实在烫,试试把感度稍微调低一点,避免电机过于频繁启动。

网友F:
舵机有问题。看看阻力多大?还有就是行程不撞墙

网友G:
撞墙或在锁尾时设了跟轴混控。

楼主:
最大转度都不会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