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 四轴FPV + 高清航拍 炸鸡!(鹰眼计划-II失败)

楼主(2010-09-10):
鹰眼计划-I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8629&extra=page%3D2
鹰眼计划-II
经过长期潜水、练模拟器、练直机、练四轴、攒钱、买设备、安装调试,330X的FPV设备终于安装完成。
整装待发,目前起飞重量是760克,准备进行第一次FPV试飞!
先发图片...
9月11日,首次FPV试飞成功,但加上高清摄像机后目视飞行居然炸了!!晕,事故原因还在检查中...
FPV视频没注意拍成了320x280,效果惨不忍睹,就不发上来给大家看了
下面是高清航拍坠机视频!

网友:
 厉害!羡慕!等着看视频!

网友:
好!FPV又来一大侠。

网友:
才760g啊,呵呵轻啊

网友A:
慰问哦!毫无征兆的倾斜,应该检查检查

网友B:
么么 黄果今天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哦!毫无征兆的倾斜,应该检查检查

刚检查了,烧了个电调,所以没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么么 黄果今天炸了?

炸了,昨天,设备故障!晕,可能是有点过载了,风又大 ,烧了电调

网友:
你把视频发射取掉再试试

网友:
看起来不错.楼主,你这设备一套下来多少钱?

看起来不错.楼主,你这设备一套下来多少钱?我也很想作这个试验。

网友:
我在现场,小炸,不杂个。主要需解决图像传输距离短和GPS模块高度不准的问题。

网友:
我服你,加载设备不要放到上面,

你没看见吗??许多载机,都是下挂,,这样重心下移,稳定,,不会侧翻,

网友:
黄果,有没试着搞个航拍架?不会是像LS说的,东西都顶着,导致重心太高?

网友:
再接再砺

网友:
炸后技术会有提升的

网友:
给楼主提个建议哈,接收机的天线应该尽量的高,并且外露,这样被箱子挡上了一半效果大打折扣的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用的是DSX9在飞吧?
用5.8G图传 图像质量如何?会受到干扰吗?距离不用功放大概多少?
谢谢。

网友:
牛啊!用的什么摄像头拍得真清楚!

网友:
图传的天线都被挡了一半了!!!距离怎么可能远

网友:
麻烦问一下楼主,这么多东西总共要多少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