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 O艇请教,想用6S跑,电调和电池的C数也可以小些,不知道如何配置电机和浆?

楼主(2010-09-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3660没有1600的KV  用1880好了

网友:
1400左右KV

网友:
如果1880的电机
建议用36 36.5的桨

网友:
435的会过载不?
KV值降低了,转速用高电压来弥补,带的浆大了一样过载,一样电流大啊,电调不能小了
船我不知道,但是玩固定翼的经验告诉我电机KV不变的话,上高电压电池就得减小浆的尺寸

网友:
我的配置:65CM的O艇,5S1P  2200MAH30C锂聚,435铜桨,125A电调,FSD3660,KV1620,,老鼠尾,出轴角度0,实测参数:最大电流51A,功率900W,目测速度60+,,今天跑多了一两分钟,电池大肚。3660,KV1620的额定电流是40A,故我的电机较烫,但还能忍受。如果用6S的锂聚,电流肯定到55A,电机超烫,我也买了老虎的433CNC桨,但在5S1P时,电流不到30A,功率发挥不出来,才600W,个人认为用6S1P时,桨可用433的,速度估计在50,。以上是实测数据,供通道兄弟们参考,少走弯路!用6S1P,435桨,我的电调还被烧了一个!

网友:
我的配置:65CM的O艇,5S2P  6800MAH20C锂聚. 437塑料桨 速度70+ (船较重,吃水深)
                                                                                     今天心血来潮换:440塑料桨试试 ,刚下水全油门桨就碎了。

网友:
对电池C数的要求不变,因为虽然电流小了,电池的容量也小了(重量不变的话)。

对于电调,电流小确实意味着发热量大减。但是注意必须是开关式BEC的。某些号称支持7S的,只要接上6S电池还没跑先把自己热死了,就不点名批评了哈。:loveliness:

网友:
刚才忘记说电机了!!!
我的配置:65CM的O艇,5S2P  6800MAH20C锂聚. 437塑料桨 电机3660   2300KV  。速度70+ (船较重,吃水深)
                                                                                     今天心血来潮换:440塑料桨试试 ,刚下水全油门桨就碎了。

网友:
LS兄弟,你的电机功率比我的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从430至437的浆都试了(全部塑料浆)。就是437浆跑的最快而且电机的温度也不算太高。
440的浆估计太大了,塑料浆承受不了。
(4.2*5=21)*2300 = 48300 转应该还能承受。
船+电池后就是太重。静止时整船的后部3分之1都在水中

网友:
新船友摸索试验过程中消耗得太多了

网友:
为啥玩固定翼时动力搭配都有很多经验贴,学习之后我自己从未因为搭配不当而损失过什么
为啥玩船的就靠自己试呢?

网友:
自己试的原因

飞机主要靠技术,设备好没技术也是不可能的;船的话配置的重要性就相当于飞机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