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裝Gozilla X15他哥S14

楼主(2010-09-10):
Motor: ettti 4650kv 4poleESC: 80A watercooling
軸系: Super Tigher 特製

由原來的硬軸改為軟軸;電機位置由前改後;電池位置由後改前。

网友A:
槳后舵?小心直線也行不了啊。

网友:
仁哥:指点迷津。。。。

网友B:
这样折腾方便调入水角,但为啥不拆了舵机架重新整一下呢,舵机可以向前再梛腾出电机的位置啊?这样斜装效率怕是不高吧!

网友C:
我的s14的出轴6CM。电池还要往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折腾方便调入水角,但为啥不拆了舵机架重新整一下呢,舵机可以向前再梛腾出电机的位置啊?这样斜装效率怕是不高吧!

不是為了遷就舵機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槳后舵?小心直線也行不了啊。

試左ng得再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s14的出轴6CM。电池还要往前装。

5 6 7 8 cm 都試過了

這次是 8c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折腾方便调入水角,但为啥不拆了舵机架重新整一下呢,舵机可以向前再梛腾出电机的位置啊?这样斜装效率怕是不高吧!

电机斜装是为了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斜装是为了配重~~~~

网友:
无记错的话IMATS兄早前的BULLY仔已经系咁装法,哈哈!!!

网友:
请教下出轴的长短对船性能有何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E:

会影响到桨的效率,也就是船的速度和稳定~~~

网友:
还是原版船好 几时过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裝法.........

都系参考你装法~

网友:
考虑船的空间有限,这种装法效果不明显。

我也期待你的试航。

网友:
LZ的思路不错!打破常规,以前的电机座都是装在中间现在装在左边这样可以抗反扭矩,期待下水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