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悬停时,尾巴突然无故向左转50度

楼主(2010-09-10):
悬停时,尾巴会突然向左甩50度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的520和9257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时,尾巴会突然向左甩50度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的520和9257
                                                同用520/9257  !  没有遇见过类似情况! 怪异!

网友:
检查尾管夹,皮带,皮带松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控,我以前用天6C,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干扰

网友:
你是否用的日冠的接收机 我用日冠+PG800+9257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用的FUTABA 10C。

楼主:
已经调好,皮带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皮带没松,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皮带没松,求解
         皮带掉齿?前后的传动铝齿磨损打滑? 对转25T塑料齿固定不紧?  还是。。。?

网友:
全新机,应该这些没问题, 怀疑是电调问题,因为低速时没问题的, 高速时偶尔有这个问题,急加速更是有问题
准备换个电调测测看,
暂时看起来 皮带没掉齿,  传动齿状况良好, 对转齿固定没有检查,
楼上是说 他没对准小吃盘还是其他什么问问题啊

网友:
急加速 甩尾,先不去管它,要管也是3D模式下的事,
现在讨论是悬停时,出现这问题,99%是传动部分的问题,应该仔细看看,传动齿,皮带,尾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