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点,后三点哪个是两个轮子在前面的?老记不住啊!

楼主(2010-09-11):
还有两种起落架的好处,有谁也给分析下呗

网友A:
塞斯纳182就是前三点,野马就是后三点,前三点滑跑距离短,但容易侧翻,后三点滑跑距离长,不易侧翻,但降落的时候容易前翻~~~~

网友B:
前三点与后三点的区别。
前三点:一个机轮在飞机的重心前面,可以转向,二个主机轮在飞机重心后面,如果前机轮的高低设计不当,后二个主机轮的位置设计错误,飞机就很难安全起飞与降落,要损坏前起落架;后三点:二个主机轮在飞机的重心前面,一个小尾轮或尾橇在机尾,起飞时比前三点灵活,但在降落时,如果飞机下降角度不当,飞机比较容易拿大顶。

网友C:
你就记着前三点还是后三点 是根据一个轮子在前还是后而决定的就行 一个轮子在前另外两个平行在后就是前三点 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