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FF8S设备的朋友:我忘了调发射机屏幕对比度的菜单了 ...
有FF8S设备的朋友:我忘了调发射机屏幕对比度的菜单了 哪位指教一下 谢谢

楼主(2010-09-11):
时间久了忘记了。需要朋友们提醒一下调发射机屏幕亮度的方法

网友A:
我用的10C都是在BASIC MENU中的PARAMETER选项卡中选项BACK MAX和LIGHT MIN调试的

楼主:
谢谢 FF8没有BACK MAX和LIGHT MIN选项 继续请教中
谢谢 FF8没有BACK MAX和LIGHT MIN选项 继续请教中

网友B:
廉颇老矣
楼下的说 FF9-T14 还不可比FF8(外形除外)? 我觉得 电子的东西可能在外形上有经典的一面,但软件是不断进步。电子设备的进步就越来越简单化人性化。复杂的功能简单设置就是最好的。没有所谓的专业。以前洗个衣服按7八下键,现在按一个键,这就是进步。比如曲线就用曲线显示看得明白,难道还回到纯数据显示,那就专业了?
不过它的外形我还是蛮喜欢的,有点怀旧的那种感觉。在就是外行看起来酷极了 ,很有专业的味道。

楼主:
中高端控中FF8S的地位无可撼动的
回楼上的朋友:您大概不太清楚,为什么FF8S这么多年来还有人不断的痴求,不断的称道其专业。这些都不是凭空想象意淫出的。即使现在FF9以至于T14控的泛滥。专业不是虚构出的。先不说其稳定的特性和程序。只说几点片面的。FF8S的液晶屏是偏在左侧的、FF8S的显示字体全部是粗体加深的、菜单和时间选项全部是一键切换一键清空的…… 只要把挂带挂到脖子上看液晶屏电压、数据、时间时就会知道FF8的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