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船友的一点问题,特此普及一下知识

楼主(2010-09-11):
相信船友中也有不少玩固定翼、直机、车、履带的,玩油的暂且不提,玩电的一定对电池的放电能力有一定或者深入的了解。
下面提一个小小的问题,看大家是否都有正确的认识:
11.1V 2200mAH 25C
11.1V 4500mAH 15C
这两块电池电芯均为A级优质电芯,无虚标的情况下,那块电的放电能力强?

最近有些船友说15C的电池叫“死得快”,说玩船至少要20C以上,那么上面这两块电如果用在一个平均工作电流60A的船上,看那块先挂

容量可不仅仅只与时间有关,放电电流是与容量和C数两者均相关的,这在玩电固的模友里应该是常识了吧?

还有电固模友里很多高手都能从电机尺寸规格、电机KV值、电机厂家、所带浆尺寸、电池电压,这几个参数推算最大工作电流和最大推力,以此来确定合适的动力配置。并且还出了相应的软件自己就可以算。
玩船的有没有可以凭电机参数、浆尺寸、电池电压来推算工作电流的呢?

楼主:
船的工作状态或许比较特殊,有全浸与起滑后的两种情况,但是工作电流应该是可以从电机尺寸、KV值、电机效率、浆尺寸、电池电压推算的吧?然后确定电调大小以及电池最小放电电流

网友:
你去找个船试,再把结果告诉我们。

楼主:
你如果也自己绕制过黑旋风电机,那么就请发言
知道怎么算KV值吗?绕几匝几圈?多少的线径?几槽几级?硅钢片厚度、磁钢磁通、漆包线材质对效率的影响?

网友:
牛,不过建议多试验

越多次越好 呵呵

网友:
水的阻力是空气的N多倍,光从理论上说是没用的,我可以举一堆实例给你看,上海浦东玩船的朋友5条同样的配置跑A某E的15C 2200  11.1V原来直机上的电池个个大肚子,当然如果你指的是跑个50公里以内的船,那我估计勉强行。就算您说的工作电流到了,船在水里还有起滑前、遇浪、翻船时的瞬时电流增大,如果您觉得哪个牌子的15C电池能完全胜任的话,那么我想大家都希望您能推荐下造福模友。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

楼主:
1000mAH 30C的也不够啊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光看C数的

网友:
昨天一位师傅告诉我的:电流的大少是C数乘以容量。

楼主:
 现在知道不算晚
但是玩很久了都不知道,说明不好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也自己绕制过黑旋风电机,那么就请发言
知道怎么算KV值吗?绕几匝几圈?多少的线径?几槽几级?硅钢片厚度、磁钢磁通、漆包线材质对效率的影响?

没有想到,原来是高手,先教教我,省的给学生讲错丢人!

楼主:
不敢当,我也是在论坛里高手带领下完成对电机的初步探索和研究的,自己做了一个黑旋风电机装64涵道上了,用的黑旋风原厂定子和转子,漆包线也是高人送我的,然后指导我算KV值,算效率,算特定负载下的最大电流和最大推力:loveliness: 略懂略懂

网友:
你说的两块电池的理论最大放电电流差12.5A。
飞机在地面静止时最大油门时的电流很好测量,飞到天上后的电流一般不会超过在地面测到的电流。
船的负荷变化很大,还有可能碰到螺旋桨搅到杂物。

网友:
要切磋电机可以找天蝎星的飞哥、腾翔的缤纷、ETTI的张生
尤其是天蝎星,空模世锦赛很多高手都在用他的电机比赛

网友:
电池损坏估计和温度有关,如果热量散失的速度一定(只是假设,其实温度高的散热功率大),那么发热功率大的电池会先过热
可以理解为:温升=(发热功率-散热功率)×时间 / 热容量

发热功率实际是电池内阻产生的,可以理解为:发热功率=电流×电流×内阻

过去用镍氢电池时,习惯用内阻。锂电通常用C值,由 C值×电池容量 得到最大放电电流,该电流越大,内阻越小,发热越慢

总结:C值×电池容量 越大,电池越容易存活

剩余问题:最大电流由电机和螺旋桨决定,基本可以用静推力时测得的数值,不过最好放大若干倍(请高手们确定)。因为油门一下开太大,电机转速没上去,反电动势压不住电流,容易挂电池。

网友:
在输入同等的条件下15C的放电能力强

楼主:
堵转的情况不考虑哈!
总之就是电调电池的裕量越大越安全,电池放电能力不光看C数

网友:
2200*25=55A
4500*15=67.5A

当然是后者能抗。

网友:
原来   毫安大的  也和放电 有关系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