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提问了 双发问题

楼主(2010-09-11):
双发 两个
电机
两个电调用Y线连接起来 开动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电机正转 一个电机反转 一个电机得用反浆???

网友A:
 简单点来说不是因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才用正反桨,而是因为想用正反桨才故意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另外我告诉你转向是可以随便调的。就像你单发条方向一个,接电调3根里任意换2根方向就改了。

网友B:
听说一正一反的话会稳定点的。。
楼下大神请确认我的说法

网友C:
没有正反桨也可以正常飞,有成品支持,放心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