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耐撞的遥控车请教升级

楼主(2010-09-11):
请教能升级动力吗?

网友:
就是这个玩具,你所谓的耐撞是因为车本身就轻,加上速度不快,真要上无刷,先不论能不能上,就算上了传动和车体强度都不行,一撞就全碎了。

楼主:
请教如何连接lipo呢?

看图,负极黑线那如何接?
另外,这个牌子是广州出的,有朋友认识这个牌子吗,这个牌子确实很耐玩,价格实在。

标志如双钻

标志如双钻

网友:
不要想无刷了,没可能的。

最多换个大点的电机,然后换个容量大的电池,充一次电可以多玩玩,其他建议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1S的lipo是多少V的

飞机用的那种锂电吗?呵呵,我想升级无刷电机,这台车很耐操的,并且操控功能很好,有定速的,很喜欢,物超所值,所以很喜欢

网友:
玩具呀 直接找块1s锂电(动力电)放上去   玩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