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滑跑起飞

楼主(2010-09-11):
我是一个新手买了AX但手抛总怕扎头考虑了一下可不可以像U2侦察机一样在机腹传两个轮子在机翼上挂两个滑翔稍这样是不是可以滑跑起飞啊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AX是第一架飞机我不想让他过早结束生命

网友:
找个熟练的带下,新手炸机可能比较大,跟轮子没有关系

网友:
这灰机很好灰的偶也是新手第一次就上天了

网友:
不用装轮子,放在草地上很轻松就拉起来了。这飞机不小心容易飞丢,特别是有风的天气

楼主:
我在呼伦贝尔草原有的是草但太厚

网友:
动力大些抗风能力会强些,风太大就推杆让他下来,宁炸勿丢!

楼主:
我用好盈30A奔腾般怎末样啊这个电调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 呼伦贝尔的??呵呵 我赤峰的。。现在 这里满上都是脊檩 呵呵 扎的飞机慢肚皮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 呼伦贝尔的??呵呵 我赤峰的。。现在 这里满上都是脊檩 呵呵 扎的飞机慢肚皮都是。。。

骑着马玩着飞机,好事都让你们赶上了

网友:
不用轮子,先无动力手投滑翔试飞就好了。要用力,要平或者鸡头略低。
然后带中等动力试飞,由于动力的关系可能会抬头,低头,左右偏航等,及时修正就行。

网友:
可以的,不过没有必要吧?草长上割草机撒!我们这里草长修到2厘米,40级降落很容易

网友:
没起落架 直接机腹着草地上 不过 当小草地里有石头啊 偶今天就碰到了 机头炸开了 下次试着用手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买了AX但手抛总怕扎头考虑了一下可不可以像U2侦察机一样在机腹传两个轮子在机翼上挂两个滑翔稍这样是不是可以滑跑起飞啊

我的AX就是安装了起落架啊!我在泥石地上起飞降落,不装轮子飞机划得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