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出轴方向自己可以改吗

楼主(2010-09-11):
借用的图片,2215的出轴方向自己可以改吗,

网友:
肯定可以    放心改吧、

网友:
卡簧不能装了小心分体

网友:
卡簧没地方卡了

网友:
还有两个机米螺丝顶着呢,放心吧,没问题!

网友:
电机轴可以改,固定翼的电机改成直升机的电机,其实就是调了个电机输出轴的方向,有的电机的机米螺丝只能锁紧外转子,必须再找一个与电机轴经一样的轮挡来锁紧电机的定子。原来的卡簧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