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tcam输出维宏卡的格式(发个新做烟斗请抽......)

楼主(2010-09-11):
初接触维宏卡,试过两种格式:G-code(mm)(*.tap)、Bobcad_mm(*.agc),都可执行,看G码大同小异,有些执行顺序略有不同。
请问各位:哪种格式大家用得最多?
我所用的维宏版本是54.51,没有旋转轴的设置条,请问哪个版本有?
没图的帖没人看?发个新做烟斗欣赏下,晚上灯光不好,将就看来,石楠根来嗟!斗嘴是亚克力,嘴与斗柄之间一小圈是黄花梨:

网友:
我是都可以的话用小的那个,有的格式有圆弧插补比没有圆弧插补的代码要小的多,执行也快,圆弧也光滑些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有的有G2;G3指令,有的没有

楼主:
谢大夫!
上述两种都没圆弧插补G2、G3指令,bobcad的G码更简捷些。

楼主:
哪位DX回贴请抽上一斗

楼主:
唉!现在平价的D版维宏卡才200大元,又稳定又简单,怎没人玩呢?全迷上MACH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现在平价的D版维宏卡才200大元,又稳定又简单,怎没人玩呢?全迷上MACH啦?

原因我很清楚,我经常向买家推荐维宏卡,但就是贵那200多元都嫌贵,所以我就坚定了做pvcjs的决心

楼主:
哈老林处于你的角度真要大力推广维宏卡,因为比MACH设置简单容易操作,你的培训任务大大减轻。

网友:
我的雕刻机都用的维宏卡,设置简单多了,而且稳定,跑的还快

网友:
不了解维宏卡     可以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老林处于你的角度真要大力推广维宏卡,因为比MACH设置简单容易操作,你的培训任务大大减轻。

推广个pvc机还砍价呢,还维宏卡呢,200多元不是钱吗?

网友:
请楼主详细说说维宏卡好吗?好像淘宝有很多版本,都不知哪个好

网友:
软件可以下 载到5.5.60-2 英文版本,我找到的最高的,也许还有更高的

硬件,我用的这个卡兼容各个版本,没问题

网友(2011-01-24):
就是在想为什么我用的维宏没有其他软件那么多设置,一点都不复杂,但就是这样也还问了老手一些问题

网友:
维宏卡的价格,好消息啊!!!
春 节后弄个玩玩啊

网友:
把我的拿去吧。。。。。我春 节后全面上我大哥那边的多轴数控系统

不要钱的。。。。

网友:
维宏什么版本的可以支持旋转轴的?

谢谢,请高手指教下,或者短信发我个在TAOBAO的那个卡比较靠谱的。

网友:
石楠根哪找的?没鹊眼和火焰纹啊

网友:
我用的也是维宏卡,5.5.60中文版

网友:
好斗 我喜欢收藏烟斗。

网友:
现在用的R50e驱动雕刻机,没办法插维宏卡.

网友(2011-09-03):
维宏好像可以Y轴变旋转轴  界面不好看 但是稳定   只能支持3轴 不如MACH3支持的轴多   不知道USB CNC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我吧,我有可以支持旋转轴的版本的卡,180块一张,全面技术支持.
咱现在都玩迷你主机了,190*190*75的体积,啥都不用管,接上驱动器就可以.

点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