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如何接图传?

楼主(2010-09-11):
佳能的小数码,带视频实时输出功能,有一根外接的输出线,一头是3.5MM的音频口,一头是莲花的AV公头和音频公头。
图传
有三个接口,红口为正,黑口为负,黄口为视频,但是几个口都试完了,就是无法检测到视频信号,请问该怎么接线才对?

网友A:
图传的红色与黑色是图传上的电源正负,应该只要给图传供电,接上AV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B:
AV线中心连接信号 外层连接负极

网友C:
佳能的小数码,清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