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叶换3叶~怎么个换算法

楼主(2010-09-11):
想2叶换成3叶的,平时用10 47,那换成3叶应该是9 多少的呢

楼主:
9050X3可以吗

网友:
应该在8开头的吧

网友:
我从网上搜集的资料,也许对你有用,有不对的欢迎大家指正,我觉得9050应该可以,
二叶桨   |   三叶桨   |   四叶桨
10x6     |   9x6     |
11x8     |   10x8     |   10x6
12x8     |   11x8     |   11x6
12x10    |   11x10    |   11x8
13x10    |   12x10    |   12x8
14x10    |   13x10    |   13x8
14x8     |   13x8     |   13x6
15x8     |   14x8     |   14x6
15x10    |   14x10    |   14x8
16x10    |   15x10    |   15x8
18x10    |   16x10    |   16x8
20x10    |   18x10    |   18x8
22x10    |   20x10    |   20x8

介绍 螺旋桨的直径和 “螺距”,
  螺距: 螺旋桨按桨叶角旋转一周所前进的距离.( 具体可通过画图表示, 每个螺母的罗纹部分长度/罗纹数=该螺母的螺距)  , 大部分螺旋桨为非等螺距桨, 即在桨叶每一个点的螺距各不相同)
                大直径                                  小直径
大螺距      适合负载大发动机,效率高             平飞时拉力大,适合遥控特技飞机
小螺距      转速低,爬升时效率高,速度均匀                 小动力,转速高